V3000英特尔集成,插光驱就花屏,不论光驱好坏!

楼主(2011-07-23):
今天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V3000英特尔集成,插光驱就花屏,不论光驱好坏!这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英特尔

网友:
是不是光驱接口或旁边有短线的呢,你再拆开好好看看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检查下光驱接口

网友:
确定装好没?

网友:
有导电线 你没放好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光驱接口部分电路!

网友:
因最近忙,忘告诉大家是怎么一个回事,是一个同事帮看的。把启动项调成硬盘启动,空光驱(忘告诉大家一个细节,电脑拿来的时候光驱里有一张碟,不是系统,而且启动项是从光驱启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