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的板!折腾人!

楼主(2011-07-23):
今早收到同行一片科脑板,首先是不开机,12V短路了,换了上管OK。接显示器可以开机了,发现鼠标键盘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对地打阻值正常,之后换了鼠标键盘口,另外还换了IO,故障还是没解决!只差没做南桥了!希望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
鼠标接口后面有四个电容,一般都是组成一个排容,把它拆了!

网友:
不好修的话,换成USB的接口算了,或者加个USB转PS2的

网友:
烂板啊 干南桥

网友:
查下连接MDAT MCLK的上拉排阻  滤波排容 滤波排容可以直接去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