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显卡 A卡和N卡的区别!

楼主(2011-07-23):
知道的告诉下谢谢!
显卡

网友:
ATI出的显卡叫A卡与NVIDIA公司出的显卡叫N卡。一般的显卡后面都有标示

网友:
ATI出的显卡叫A卡与NVIDIA公司出的显卡叫N卡

网友:
不同的牌子,但是我听说A卡做图好,N卡玩游戏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试过。。。。。

网友:
N卡容易虚汗、、、、

网友:
感觉A卡问题少些

网友:
个人感觉n卡兼容性好点!

网友:
ATI容易跑代码,N卡摇摇就好G92 G94

网友:
A就是好啊.打分里面A不是最高吗.
N就是NO啊.不好啊.
不要乱踩我哈.纯属娱乐.

网友:
看你走哪条路线了 主玩游戏选择N卡 要是主要看高清电影或做图设计就用A卡

网友:
A卡BGA容易爆菊,N卡BGA简单点。。

网友:
A卡就是ATI的显卡 现在被AMD收购了。N卡就是英伟达的显卡.由厂家前面的字母区分的。ATI的显卡多数用于笔记本

网友A:
A卡散热控制的比N卡好点,N卡图形处理好点

网友:
N卡在游戏方面比较好,在cad绘图以及一些专业店的软件上要A卡强一些

网友:
ATI显卡俗称A卡 NV的显卡那就是N卡了

网友:
A卡的画面看着清晰舒服!

网友B:
对A指的是ATI公司的显卡而N指的是NVDIA公司的。不过我没用过ATI的显卡一直用的NVDIA的无论是笔记本还是台式~

网友:
性能的区别 没了

网友:
无聊A卡或N卡都有好坏,要看价钱的

网友(2011-08-23):
各有千秋 我个人感觉n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