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主板 出现USB错误 无法修复 高手支教!

楼主(2011-07-23):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 after 15 seconds'

以上错误 量USB 电压正常 跳线正常   无法搞定 哪位支教下  南桥正常 有图纸的提高下

网友:
检查USB供电
南桥的 OC# 脚

网友:
华硕板常见的问题,试试查找usb数据线连接到南桥的电阻

网友:
看一下外面的插口有没有坏掉,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检查所有USB供电是不是都有5v     oc#的产生是由usb5v经过2个滤波电容 再接个电阻1个上拉进入南桥的
造成这种现象是由于oc#没有高电平进入南桥  南桥误以为usb没有到位 所以才会出现15秒关机现象

网友:
我看了  OC# 经过电阻是 3.3V

网友:
现在我遇到这个问题一般都可以搞定。一般就是USB的供电和数据线路出问题。并且是每一个都要测试。每组电压都要测试。问题就出现在某一个USB电路上 只要细心一定可以OK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换了南桥搞定
现在台机主板换南桥太不划算了

网友:
多数是南桥内部USB模块坏了,前提是前面的条件都要正常,这个问题我经常修到

网友:
查USB5V供电有没有,再看看主板上USB的跳线

网友:
我前两天就遇到过V星945主板BIOS接触不良引起串口总线控制器无法安装的,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后来把BIOS抠出来再装回去,30块到手

网友:
我的ASUS M3N78-CM   也是这个问题USB电路 USB Dev ice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un After 15 Seconds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USB跳线接触不良引起的,再不行的话,就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我的拔跳线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