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驱动板RTD2120L刷程序后不能再刷怎么清除?

楼主(2011-07-23):
乐华驱动板RTD2120L刷程序后不能再刷怎么清除?是第8脚跟第11脚短接吗?
清除

网友:
刷过之后不能刷?没听说过

网友:
芯片取下,在另一个品牌的板上清空,或者用500P直接清空,我用的是第一种

网友:
应该可以的, 是不是你的 刷写工具出了问题

网友:
要么就是芯片坏了,,不然是可以写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不连机了,误刷了一个鼎科的程序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