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老故障求助 烧显卡电压管的

楼主(2011-07-23):
4416S 上电 大电流。19V 阻抗13欧姆  AMD芯片组  显卡电压上管击穿。拆下 不短了,从充电电路调了个上管过来。OK 能上电了,显卡电压1V  很稳。 装备全装好, 电流跳1.76- 1.48- 1.58- 1.36 -1.76  循环。  下了内存 依旧。
下掉CPU   70几毫安也在跳。
左下角 灯有节奏的闪。
  有很多兄弟遇到过,帮帮忙,让我精确下故障。  bios编程器今天已经订购 后天就回来了。
CPU 应该不会坏吧,AMD的   ,,    就是   一个 A_RST 在跳,查不到其他故障了。
急求解

网友:
看了下图 A_RST应该是南桥复位。 首先不排除U50问题,PWRGD信号,南桥供电电压,时钟。

网友:
U50撬起  南桥端在抖···抖 抖·· 全世界都在抖···  我是问问有没有通病··    不是问维修分析
我也知道  bios CPU  北桥  显卡  南桥··     问题是都没料  能具体点  就能节省点

网友:
北桥也好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有个管,看看哪发热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请使用原装适配器   网上淘的转接头不顶用。

网友:
怎么不能编辑成 已解决呢?      我看这故障多哟·    需要问具体现象的 发站内短信询问

网友:
AMD的CPU 坏的可能性很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