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T40充电电路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7-23):
这是IBMT40 充电电路中的一个小图,请问各师傅这里R42  R128  D43起什么作用,直接短接会有什么结果发生?

网友:
这个信号是由PMH4发到Q41的G使用导通,Q35的G为低电平,DS之间导通,产生充电电流,这里对R42 R128 D43组成的电路作用,C96  及 R234 C223在这里的功能不清楚,希望朋友位能指点一下

网友:
RC42与C96构成RC延时,R128和D43给C96作放电回路。
我想不出来你为什么会有直接短接的想法

网友:
正如无边版主说的这是个电池会放电路,不可以短接,如果短接会发生电池短路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师傅的指点,以下是根据师傅们的指点对这两个电路的猜想不知是否正确,写出来和朋友门进行交流学习。
1、为什么采用延时电路呢?
   为了防止笔记本一接通电源立即处于大电流工作状态,即笔记本在自身工作和大充电电流值的同时作用下可能会产生死机 掉电 充爆电池的情况。RC 延时电路让Q41逐渐增大导通幅度,实现充电电流由小到大的直到稳定的充电过程的过程。
2、为什么加放电电路?
   当检测到电池的充电电流减小到设定值或电池电压达到设定值时 通过放电电路R D 让C96的上+下—电压变为上—下+电压达到完全截止充电电流同时为下一个充电信号到来产生延时充电做好准备。
3、R234 C223是一个什么电路?是否为吸收电路?
4、一个完全放空的电池能要在全电流下充电采用延时电路实现是不是唯一的一种方法?不要延时电路直接在全电流下充电会不会损坏电池?为什么会损坏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