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开机档LOGO故障分析及维修思路。

楼主(2011-07-23):
开机流程估计都知道。待机-加电-寻址-自检,到显卡自检通过就有画面了。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开机LOGO。在维修中经常会碰上开机到LOGO时不动了,也就是所谓的开机档LOGO,一些新手在碰上次问题时不知道该从何入手,现在咱们就浅谈一下我的维修思路。
开机档LOGO:在显卡自检通过以后,南桥会检测外设硬件也就是开机自检。其实整个自检包括CPU本身自检。北桥本身,内存,显卡,南桥外设,等南桥外设自检正常以后才会加载引导信息进入系统。因为笔记本是相当娇贵的东西,还有安全问题,所以在设计时比台式机会多出很多保护措施,如有的机器在不插入某些硬件时不加电,不开机问题,相对来说你加如了什么,什么东西就可能会出故障,LOGO画面在显卡自检通过以后调用的BIOS程序当中的LOGO信息,因为有保护措施,当南桥在检测外设时某一个外设在没有通过时,当此外设有错误时就会停留在LOGO界面也就是档LOGO,
此上也是常见的档LOGO故障,在CPU,显卡,内存,南桥,BIOS程序等错误时也会出现档LOGO故障,有人会说,自检都过了怎么还有问题,其实自检时只是检查自检程序运行时需要的最基本的需要条件,自检通过了并不一定是好的,
BIOS程序问题就不用多说为什么了吧,应该都能想到。

维修思路:当出现档LOGO时,按压南桥看有无变化,如有为南桥虚焊,当无变化时,检测南桥外设有无故障,刷BIOS程序,
当一上都确定无问题是检测南桥外设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不正常检查是否通过原件到南桥,没有更换南桥,

当然故障也是有很多种,比如LOGO掉电,自检时掉电等,碰上问题时根据情况分析那一路出现故障会出现此现象,在维修相应电路,会省却很多弯路,

有的时候外设下了并不一定能过,最好的方法是确定外设是好的,插上,如有条件用示波器看是否有信号,有的会检测外设,如没没有一样会不过,还有就是中间的线路是否正常连通,想有的高端商务机器因为安全的问题,不要说下掉,你就是一个正常使用的机器换一个非系列的上去以后LOGO过去会无显。一样过不去,只有在确定线路没有问题。而本机有没有原装检测时可以拿下来测试

以上只是本人的维修经验及分析,不对之处还请多多指点,

网友:
当LOGO 屏幕会有显示是哪个设备,如果没有显示基本上就是北桥与内存!
总结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对我来说受益非浅!

网友:
有的是硬盘有问题的呀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点评):
感觉已经很详细了

网友:
楼主说得不错,在多时间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的经验相当好,我以前遇到过档LOGO最后把光驱拿下来就好了。

网友:
说的还是很详细的。!!!!

网友:
我遇到的开机卡LOGO大都是外设问题,比如光驱,硬盘,网卡,小猫等等,BIOS,还有一次离奇的开机卡LOGO是一个海尔的老本子,折腾一圈之后换了北桥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一步步拆外设      南桥外围    感觉说起来泛泛的   总之经验很重要

网友:
楼主牛,我手上有台IBM T60A开机就在LOGO死,不是全死,大小写还有返应。就是不过LOGO。谁同我分析下。。

DVD,HDD,下了。内存也换过,同样。

干北桥

网友:
我要是遇到这些问题的话先拆外设!

网友:
有的时候外设下了并不一定能过,最好的方法是确定外设是好的,插上,如有条件用示波器看是否有信号,有的会检测外设,如没没有一样会不过,还有就是中间的线路是否正常连通,想有的高端商务机器因为安全的问题,不要说下掉,你就是一个正常使用的机器换一个非系列的上去以后LOGO过去会无显。一样过不去,只有在确定线路没有问题。而本机有没有原装检测时可以拿下来测试
明白,

网友:
先刷Bios  再拆外设

网友:
一台Y450 ,档LOGO ,刷BIOS ,更换南桥,听说显卡爱坏,行,换之,拔掉所有的PCIE外设,更换声卡芯片,无果,换板,郁闷几天

网友(点评):
可尝试逐一更换CPU、北桥、南桥、显卡供电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点评):
当LOGO和北桥与内存 关系比较大,如果是南桥的原因一般屏幕上会有显示!

网友:
我一般换南桥的多,哈哈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完善。

网友:
这机客人不修了,可惜这台机子,没用来实践
谢谢 楼主同我分析!

网友:
经验:
东芝NB200开机卡Logo死机【100%真实解决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572-1-1.html

顺便问问楼主一个怪故障,我估计是南桥,但手上没南桥。

LG F1,V星代工的945GM 主板,故障是进入BIOS修改完后,保存BIOS时,蓝屏了(不是XP死机的那种蓝屏白字),需要关机(或断电)再开才行。同样还存在XP下系统关机时候也出现这种蓝屏。无法实现关机后断电。先谢谢楼主了。希望大伙能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我现在修的基本都是换南桥呢,楼主讲得还不错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人说过,滚珠以前死一般是南桥,以后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