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PC1005HA开机自动上电屏幕黑屏

楼主(2011-07-23):
华硕EPC1005HA开机自动上电屏幕黑屏 求检修思路或图纸

网友:
小电池有没有电先.

网友:
对啊,你首先得看看小电池有没有电啊?

网友:
电池我换了 还是老样子

网友:
电流到多少?跳变不?

网友:
开机时用手摸CPU 南北桥都有温i度 现在怀疑是BIOS的问题 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本的小电池也是3V的吧 我用大电池代换应该可以吧

网友:
楼主可否描述清楚点。这问题没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