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用户被停用啦!!!!

楼主(2011-07-23):
今天在单位里遇到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主机里管理员用户被停用了,开机只有个来宾用户,由于不想做系统所以求教该管理员用户是怎么禁用的有该怎么解禁?  谢谢!

网友:
管理也不可能自己禁用自己

网友:
进安全模式应该还可以吧、进入后到登录界面同时按Ctrl+Alt+Del,输入管理员用户名。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说明你之前看到的管理员用户不是真正的超级管理员,guest用户下注销,然后按ctrl+alt,同时按两次del,然后输入真正管理员的用户名登录,删除之前被禁用的用户,重新建一个。
实在不行就用PE工具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先建一个来宾户,再删除管理员用户,其实这个管理员可以直接建回去的。C盘下面的资料一点都没删掉,只是默认不使用管理员用户

网友:
计算机管理里面启用Admin账户即可

网友:
重装吧,要不以后还不知道又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吧安全模式改不了你就没戏了

网友:
还没遇见过!不能帮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情况,说明你之前看到的管理员用户不是真正的超级管理员,guest用户下注销,然后按ctrl+alt,同时 ...

pe里有啥工具啊,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
你说的情况我见过   那个管理用户是应该是个假的   查查病毒试试  不行的话  只能重新装系统

网友:
估计是叫病毒假冒管理员给控制了

网友:
这个我也碰到过     最后还是重装了事   进安全模式好像是说什么权限不足之类的

网友:
重建Administrator用户就行了

网友:
安全模式!  力挺。。

网友B:
  从新做下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新做下系统吧。。。
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
这是个很让人纠结的问题 都懂的

网友(2012-02-14):
还真没有重建过,都是重装解决的,呵呵。

网友:
看了下楼主也没了解我的意见,还是自己多学习吧,帮不了了.要学会思考不要老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