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格式化是硬盘有问题么?

楼主(2011-07-23):
今天有一客户说她的鼠标老是卡,经判断鼠标没问题,于是重新做系统,但重新分区时能分区不能格式化,我用的是diskgens,提示是格式化出错,重启时硬盘pe检测不到,但是diskgens软件能检测到,于是我重新搜索分区,把以前客户的分区又找回了,但是多了一个分区,是隐藏分区,重启时硬盘又被认到了,这是什么原因不能够格式化,那位高人指点一下,最后换了一个p口的鼠标把客户的问题解决却给自己留下这个问题,希望遇到和我一样问题的朋友给点帮助

网友:
数据线换一个试试,,

网友:
如果是品牌机,那是有保护。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以前有坏道给砍掉了。。。有些砍过的是这样的恢复下就好了

网友:
一般来说客户机都是用自己的硬盘测试的,自己的测试没事就是客户硬盘坏了,直接就可以说硬盘坏了,换一个,客户肯定相信,坏硬盘就留下来,就算最后发觉没坏,自己就赚了一个,做生意就是如此

网友:
不能进P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