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ASUS M2N61 维修 (顺便上传BIOS)

楼主(2011-07-23):
清华同方ASUS M2N61 主板
AM2CPU
单桥:
NF-6100-430-A2
故障现象:复位常亮,不跑码

开机上电都正常,各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跑码,轻压桥开机可正常跑码显示,怀疑桥虚焊,加焊桥后还是不跑码,经测量1.2V的桥供电对地短路,断开电感后确定桥挂了,放了两天,今天闲了,找了个NF-6100-430-N-A3的桥来代换A2,换桥后无开机仍然不跑码,经测量1.2V电压没有出来。
1.2V电压的上管G极无电压,此控制电压由APW7120产生,1pin5pin有供电,其它无输出,找了个RT9214代换,通电,1.2V出来了,开始跑码、显示。

顺便上传BIOS

网友:
都这么厉害  我怎么就学不来

网友:
换台式的桥,我的天,这要收多少钱? 在我们这超过50就不搞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是我的话 既然桥都换了那就必须要修好,否则就对不起自己,浪费了精力。  楼主技术真一流!

网友:
恭喜楼主挣钱了

网友:
顶一下, ,谢谢。我用上了

网友:
PWM控制电路   像APW7120  RT9214   的维修在主板和显卡供电上很多

网友:
台式的桥好象BGA风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