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下午才修好的一块明基代工电源高压一体板

楼主(2011-07-23):
主角:某洋垃圾15"液晶,里面的板是明基的.
故障:高压保护.有画面没背光.

明基的高压故障已经是多年前就皆知的通病了,相信许多人都不用换通用高压条,可以直接修好.

但是在将高压部份查了一个下午,甚至焊下来量,没有发现有一个有问题的.常坏的那几大件甚至全部更换了,也不行.

火上来了,改通用2灯高压.

奇迹了,改了高压后故障依旧.

之前已排除了是灯管问题的,只有来查电源部份了.

量电源部份没发现任何故障和不正常的.

无意中碰了一下300V的大电容的一个脚,奇迹啊,可以摇动,立刻焊下来,300V大电容的负极的脚居然可以拔得出来.立刻更换300V电容,故障排除.

补充:不是那个脚可以从板上摇下,是那个脚可以从电容里面摇下.

网友(点评):
你没有测量300V电压是一个错误

网友:
输出电压不稳造成的吧

网友:
这个是Q5T4机器的通病,这款电源板,常用在BENQ FP51G Q5T4 HP L1506这几个型号的机器上,300V电容,批量性通病.

网友:
额这个电容很强大。问一下楼上的兄弟,这个型号不换电容补焊的话能好吗?

网友:
这个一次没碰上 ,一般都是虚汗 或者5707 坏,下次要注意

网友:
郁闷了。。修板子之间一定要仔细观察,尤其是强电部分,要特别仔细,非常用以脱焊!

网友:
其实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就查出来了。

网友:
加焊不是更好吗?

网友:
加焊一下应该就OK

网友:
细心检查,很重要

网友:
三楼的兄弟说的不错,好好学习一下。维修要靠仔细检查,还有前人的经验也比较重要哦。。。

网友:
明基早期的15寸液晶和部分17液晶,及为DELL代工的E173FPB液晶,都存在这个问题,300V滤波电容一只引脚腐蚀断裂,导致输出电压不稳或者带负载能力差,甚至把电源管,电源IC击穿烧坏。

网友:
修高压板,先就要量一下后级和前级的电压呀,电源大电容一般300V左右,低于280就直接换掉

网友:
脚直接拔出来很少见,

网友:
这个电容太牛了,我还没见过电容腿能轻易拔出的呢!服了,以后修东西的时候还真的得好好观察啊!

网友:
学习学习 我是新手 受益匪浅

网友:
呵呵!!这么奇怪啊!!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