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GCT要点复位排针才能显示

楼主(2011-07-23):
今天修了一块昂达的主板,型号是:915GCT    要点复位排针才能显示。
首先拿到板后看了一下没人修过的,打了一个各个电压的对地阻值,各个电压的阻值都正常,上电可以触发,接着上CPU和内存,触发跑码是00,C1,C3...07,点了一下复位排针居然可以点亮了,反复测试都是一样。
想想为什么要每次都要点触发排针才能正常点亮呢?是不是COSM电路没有给南桥一个RTCRST呢?跑了一下线路是正常的啊。那为什么每天都跑07呢。想是不过内存。查了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啊。实在是没有思路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先换换给内存供电的一对MOS管吧。换上去再试一下可不可以。居然每天都可以点亮了,不用再去点触发排针了。
现在的主板什么故障都有啊。

网友:
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的那个MOS管不良了,很正常!我都修过一块第一次都能正常开机,进系统的,然后你关机了,就不显示了,放一下COSM的电,又正常开机,进系统、、、反正每次关机后腰再开机,都得这样。你猜是什么坏的吗?既然是CPU坏了!!!AMD的4200+的!!!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
AMD 的CPU  真的超容易坏也,跟朋友配电脑从来都不配AM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