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高手,主板常用的场效应管都有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1-07-23):
如题,本人在线等啊...给我说说,我们一般主板常用的几种型号,不常用的也说下..给我说的详细点,谢谢拉~~

网友:
对于MOS代换原则只要是同沟道就可以了,分清型号起不到多大作用吧

网友:
主板上最通用代换型号是 09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