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945PL-A 诊断卡跑D1

楼主(2011-07-24):
各位基地师傅好,我接到客户一块精块板ECS 945PL-A 诊断卡跑到D1停在那里,我换过内存、显卡,各个电压正常,刷过BIOS,都不能显示,请各位指点下怎样修,谢谢。
显卡

网友:
压压北桥,换换io。

网友:
很多这种好像都要亮的,你擦个喇叭接上显示器听听。

网友:
这板子CPU座容易开焊,你可以把电池反扣一下,清一下COMS试试,这板子D1就亮了

网友:
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我试过内存正常,打阻值正常

网友:
换个CPU看看哈

网友:
不会吧我也在修这块板,也是修不出来,

网友:
我的精英945gct-M2,插上卡就是D1不走,但是能点亮,。。
你的板子会不会和我的毛病一样啊。

网友:
继续关注这板子,没修过这问题,修好了以后,希望楼主分享一下维修经验
顶一上

网友:
还没遇到D1还能亮机的。上次好似遇到A1能亮机的。

网友:
不过内存的常见啊,,,压坐,压桥。

网友:
还有IO芯片业可以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擦擦内存槽看看,查内存供电,刷BIOS,换IO看看

网友:
这个板用普通诊断卡就是跑一两个代码就到D1是正常的。换个PT091诊断卡 就可以完整的跑马

网友(2011-09-03):
LZ修好了吗?给大家分享一下。。继续关注这个板。。

网友:
我有这么一块板子,跑98-D1,亮机了

网友:
接喇叭上去看看到底报警不报警,1下响,还是2下响,,,

网友:
换CPU,CPU座加焊下.压下桥.还有拆外设了.

网友:
先测内存的供电``然后测负载供电··基准供电,SPD供电`最后测SMBUS系统管理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