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865psd 主板强加电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11-07-24):
主板强加电可以正常开机,系统运行得很好,那是什么问题
io也换了,pwr—sw有5v 1084有3.3v 这是什么问题?
有没有tm-865psd图纸

网友:
BIOS刷了没?

网友:
晶振电压正常吗,换晶振,要不然就加焊南桥

网友:
强行上点可以正常开机,说明3VSB是正常的 。主要检查 pwrsw# pwrbtn# ICH_slp_s3#在触发瞬间是否有变化.。还有rtcrst# rtcvcc rsmrst#这几个要是都正常换io

网友:
这种情况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压一下南桥是否开机?

网友:
IO问题嘛  换IO

网友:
4楼说的好,按这个修肯定能修出来,修板子经验是一部分,原理很重要,我基础也很薄弱,好多板子修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