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w340UI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7-24):
今天接一台gateway w340UI机器,拿来时不开机电流0.4,拆机用代码卡看代码,显示FF00不跑码,查主板的3v,5v电压,1.8v\0.9V等都出来了,再看CPU电感无电压。此时查CPU供电20脚主供电有19V,按开机键22脚有5V,接着看CPU电压检测信号线时发现37脚VID0 0欧电阻掉了,再认真一看36脚的BOOT1外接电阻也没了。此时补回电阻再开机跑码了。此机修复。(我问客户客户说是在前一家检测过,那家的价格太高,客户不修了,又装起来的)。

网友:
人为故障?楼主能修好不错

网友:
这机器本来就微短路待机0.4是不正常的楼主只是修好了上家做的手脚

网友:
检查仔细还得测量仔细啊

网友:
运气不错   2个东西都在一个芯片

网友:
上家动的手脚,鄙视那些黑心的。

什么叫黑心呢,愿修就修,现在做维修的还不如人家扫地的,悲催啊

网友:
呵呵上家做的手脚还是很隐秘的嘛!

网友:
BOOT电压没有出来 算是典型的PWM电路故障了

网友:
上家做手脚已经习以为常了,关键是他别故意换错件,那种人得超级鄙视。
修板还是得仔细再仔细啊

网友:
上家要是在信号上做手脚就更麻烦啦!呵呵

网友:
修2修的要一定技术才可以 上家做手脚还是不严重  我看过有些主板连桥多干掉 直接就用个双面较贴个坏桥

网友:
这个能修出来是要一定水平的。

网友:
还好上家手脚做的不是十分高明

网友:
能把做手脚的修好,技术已经不错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上家做了手脚吧。毛病显而易见

网友:
能修好二修的 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