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内存的四大供电是怎么样的?知道的朋友请说下,谢谢

楼主(2011-07-24):
是sd   不是一代DDR

网友:
谁还研究这个

网友:
我这有片主板,是SD内存,上内存假负载,打了数据线对地值,有2个无穷大。有一个地址线,为O,现在不知道是否有问题。此板不过内存

网友:
现在都没见到有修SD内存的主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