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I总线和LPC总线怎么测量

楼主(2011-07-24):
请问,DMI总线和LPC总线怎么测量?在具体哪个位置测量的?

网友:
LPC是南桥到EC的,一般EC可以测到,
DMI的,只能拆了其中的一个桥才能测到了。因为是连接南桥和北桥的。

网友(点评):
不至于这么麻烦吧。

网友:
有的板子上DMI总线上有测试点

网友:
假如拆一个后,测量的不对,那不是另一个也要拆了?这么麻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