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SL410K开机掉电维修一则(转手机)

楼主(2011-07-24):
一台联想SL410K待机0.01正常,触发时电流升到0.09就掉电,此时可再开机一样。个人判断因为掉电电流不大,肯定不是短路保护(且又可以不拔电再开机),一般是缺某路电压保护所致。于是按时序查电压3VPCU、5VPCU、3VSUS、5VSUS、1.8VSUS、1.5VSUS、+5V、+3V都是正常的,但再往后测电感L5 +1.05V没电压,CPU和1.5V电压也是没有的。那先查+1.05V电路电压吧,查上场管供电没电压,正常是VIN经一保险接入的20V的,顺查保险已被人拆了,换上开机跑电流0.23A,还不行呀!再查+1.5V(PQ17)也没输出,测G极没电压,顺查控制的PQ15及PQ16外围电路也被人拆了,在测1.5V点对地正常的情况下,应急短路场管输入、输出脚开机发现已跑0.7-0.8A,接外接显示器已正常了。但屏幕自检完出现0199报错,进BIOS设置里按F9载入默认设置,保存退出即可!

网友:
第一个顶你    看来动手脚的人不是高手    也许是楼主技术高超,哈哈。。。。

网友:
思路不错根据理论来修还是不错了

网友:
楼主把图纸拿出来分享一下啥

网友:
好,理论强 修理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