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945PL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24):
3块富士康945PL板子  全部为无CPU供电  前两块为总线电压场管不良  CPU一组上管击穿
最后一块 有EN 有供电  我直接换了个ISL6312  结果不行  后查PDF  查看VID脚位,测得电压全为1.2V,没有高低组合。跑线进了IO!  加焊IO。电压出来了 1.4V。PCI有复位不跑码。再加焊正常跑码。更换新的IO-IT8718F-S 正常烤机半天正常。最新看到很多关于ISL6312芯片无CPU供电的,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很好的经验,VID进I/O,这种设计是超频用的吗

网友:
楼主说下vid为什么全部链接IO去了,很特别第一次知道,不是发往电源管理芯片的吗?

网友:
VID是通过两个排阻进的电源管理芯片  当时是想通过排阻跑线,看中间有没问题。板子下面没看到线,我翻过去看到板子背面有很多根线从CPU处到了IO底部。就加焊了IO。现在想想好像IO到排阻中间还有三个三极管。不知道谁有图纸可以说明下。板子已交给客户。没法再跑 IO为8718    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312

网友:
高手 一下子修好三块

网友:
这天我遇害到三块这样的板子了。修好了。换IO

网友:
这个IC的VID有进IO,以前我也查过图,但不知道是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