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引起关机自动重启。

楼主(2011-07-24):
昨天修客户一台主机,问题是电脑死机,强行关机后进系统无限重启。电脑拿到店里后首先测试硬盘(客户说是在装游戏时候死机的,所以先怀疑硬盘坏道),发现在1%位置有严重坏道。换新盘装系统。。。。(略去N字),测试声显网ok(主板集成的网卡坏掉了,用的是独立网卡),原盘文件拷回新盘,一切都好了,让客户关机带回家的时候,问题来了,关机后就自动开机,心想奇怪了,装系统时候一起都很顺利,没有提示任何错误,声显网驱动都正确,不应该出问题啊,最后拔掉电源,拆下独立网卡,开机关机正常,换新网卡解决问题。

网友:
你这个还算可以的 我遇到 板载网卡坏啦 并且不定时死机 查老半天才查出来 换新的独立网卡{原板载确认关啦}还是会出现不定时 死机 后面吧 板载的 下啦才OK 这才是 郁闷

网友:
...

abc4678 -2 严禁灌水

网友:
网卡的电源管理唤醒功能的问题,去BIOS里面把电源选项网卡唤醒关闭即可,有时候独立声卡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
遇到过很多次了。有些进驱动里面设置。有些进BIOS设置~

网友:
一般遇到这样的先改BIOS再下网卡

网友:
网卡有时候,还会引起开不了机呢。

网友:
我见到网卡引起开不了机 重启也见到过 第一次遇见难免蒙头 时间长了 见到的多了 就知道 问题简单了

网友:
有点帮助,以上各中问题我都遇上过。

网友(2012-02-08):
我有一台也是这个问题,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