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 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关于东芝 花屏的

楼主(2011-07-24):
今天 接到 东芝 M200 的机器 花屏。第一次修这款。 在论谈上看了是通病 把电容换了就OK了,由于手上没有128 的那个电容 只能改。 就是想问一下 大虾们 那个电容有正负极之分哇。 怎么分电容的正负极
通病

网友:
用万用表测

网友:
有图纸看看图纸很好区分的

网友:
pcb上对地的就是负极了

网友:
首先感到无语,
有白条的那边是负极,黑色的是正极

网友:
印象中,中间是正的,两边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