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显示器电源板C5707换一个坏一个

楼主(2011-07-24):
之前针对这个问题已经发过帖子了,不过最后还是直接换了整块电源板

今天又接到一个同样故障的显示器,dell e173FPB。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绿色)并且没有图像输出。

检查发现电源板C5707,其中一个被击穿。更换后反复开关几次就又出现同样的故障。

之前的帖子里有朋友说要换掉C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还有就是检查高压变压器。

我想问问我该如何判断是哪一个电容或者高压变压器损坏呢?(变压器目测引脚没有脱焊)有没有什么测量方法,麻烦告知一下(我是新手,勿见笑啊)

下边有张图

补充:按照楼下3位朋友说的。是不是C5707中间那个电容无法测量它的好坏,只有代换?并且那4个变压器也只能一个一个补焊引脚,或者直接代换?

让大家见笑了。能详细说明下变压器的测量方法吗?高压端是不是只有2个引脚的那端?是测对地阻止吗?

C5707中间的两个方块形状的电容,我用万用表的电容档测出来分别是 .220和.225(拆下来测量的)

4个变压器测两个引脚那一端的阻止分别是207  205 205 209(在线测量)

网友:
你看看那个电容有没有问题啊就是c5707傍边那个

网友:
高压变压器我没有发现可以测试的.都是代换.你这样的问题如果不好修的话建议更换通用高压

网友:
变压器不是检查 是补焊 电容器是不由分说 用新品更换 四只c5706也是全部更换 以保持平衡

网友:
全部焊一遍,有的虚汗的看不出来

网友:
C5707中间的那个电容    拆下测下容量吧  上面有参数的   变压器 拆两个对比下阻值就知道了   测高压端就行了

网友(点评):
让大家见笑了。能详细说明下变压器的测量方法吗?高压端是不是只有2个引脚的那端?是测对地阻止吗?

网友:
5707  要换就一组的换  换后 查查看 连接他的后面还有哥芯片看看有没有坏  跟他长的一样  你查查看

网友:
从你的图片上面来看好像没有坏那个  那个很少坏的

网友A:
兄弟我顶一下,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一般我看见C5706 C5707有一个烧了的话,就换对应的2个甚至有时候换4个 然后中间的个大的电容拆了量一下,不行也要换掉。就算没有换,也要把高压那部分全部补补焊以求安全。不知对你有没有用。。。
  如果真的修不起来就直接换同意的高压条算了啊,才10几块钱的本钱。。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顶一下,大家都是从新手过来的。一般我看见C5706 C5707有一个烧了的话,就换对应的2个甚至有时候换4个 ...

两个方块电容我量了下,一个是.220 另一个是.225

4个c5707我也是全部都换掉的

网友(点评):
电容有其特殊性 你测量条件与工作条件相差甚巨 测时好的 装上就不行 这种例子太多了

网友:
灯管老化打火,C5707中间电容没容量了,高压线圈坏了都会烧5707

网友:
换上再坏,就不要接着换了,要找到原因,,

网友:
这几天我也修道两块这种板 都是换掉坏的一组2个C5707 全部焊一遍 至今都没有返修

网友:
这种机子大部分是高压线圈坏的多,换管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不好修哦 我遇到过15寸的  也是同样的问题没有搞定 直接放弃了

网友:
你有检查过灯管有没有打火的问题呢?还有高压线圈有没有虚焊(或者坏了)。其实我前面也说了万一不行直接改通用的高压条算了吧,兄弟

网友:
已经修好了,谢谢各位

我把2个0.22uf的电容,和4个高压变压器加焊了一遍,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