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压一体板维修

楼主(2011-07-24):
各位师傅好,有块电源高压一体板,是新板,买回来一直没有用,昨天拿出来换板来,结果电源输出12V正常,5V不正常,只有4。2V左右县还电压有波动。最低4V,12V    5V都是从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的,12V正常,说明开关电路的初级,稳定都正常啊,只能是5V整流滤波上了,可我把5V输出的双向二极管也代换了,16V/1000UF和16/470UF的都代换了,还是不行,输出有个稳压二极管断开,还是电压不对。输出负载对地还接了个220欧的电阻,断开后,稳定了,5V,后来我就不接这个电阻,可一接上信号板,带上负载,还是不稳定,电压跳变到3。8V左右,还有波动。都不知道怎么查了。开关变压器不可能有问题吧,12V正常啊,还是个新板,用都没有用过的。

网友:
应是负载过重拉低了,以前修过。
兄弟是山西哪里的啊

网友:
注意查一下5V负载,看看有没有短路电压被拉低了,5V的电压一般直接给了驱动板,我遇到过12V负载短路输出不稳定。

网友:
光耦检查过吗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开关管都换了试试

网友:
电源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有好多电源芯片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
你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在说  我遇到过2次 后来都是换电源芯片的

网友:
现在网上很多电源板, 标的是全新的, 其实都有问题的.

他们说测过的. 基本上是骗人的.

网友:
问题是不带负载,电压都低的不行。空载试的

网友:
整流管那些检查一下!还有一个可能是5V 12V变压线圈初级的输入有问题,检查电阻什么的!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我遇到的1530电源芯片也是这种情况,先换个再说。

网友:
12v正常,5V偏低,和初级电路有关系吗,初级要是有问题的话,应该12V也不稳定啊,可12V带负载稳定,不带也稳定,5V不行,不带的话,4。3V带上的话,4。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