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无背光

楼主(2011-07-24):
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从主板上接个19v和GND到高压板上的保险管和GND上显示就好了呢(前提是高压板的电压有19v)?另外主板上LCD那块的电压都是多少的?通常需要量测那些电压和信号?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无背光

网友:
此机器屏线接口处的电容爱短路,保险易开路,为通病。
同意楼主:
0.0
黎燕兵
同意楼主:
这个机器视为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视为通病

网友:
这机器屏接口那地方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屏主供电是3.3v

网友:
上次我也修了一个就是 保险坏 ,还有个电容坏

网友:
此机器屏线接口处的电容爱短路,保险易开路,为通病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种量测过,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高压板上的电压也正常,为什么跳线过去就能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