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摔下就断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24):
我这有批微软的鼠标

很多鼠标都有个现象,就是使用过程中会自己断电

要重新插下才能再用

而且很多就算用着不断电,你只要在鼠标垫上摔一下,它就会断电

请问,这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个现代的鼠标也这个现象。不知道为啥,盼高手指导

网友:
整来虚焊了三。加焊一遍就OK

网友:
是光電鼠還手機械鼠?
ps2還是USB?
線材有沒有測量?
有可能是接地線的問題。

网友:
是光电USB,红光鲨
线材没测,一会测下,有时好,有时坏,估计测不出来只能换下试

网友:
线材过然测量不出来,但是好像找到了断电,下午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