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电池,有时会充电,充电不到一分钟就不充电

楼主(2011-07-24):
hp6910p电池,充电不到一分钟就不充电(电源已接通,未充电),现在电量为0,之前在百分之7的时候也是这样,充电不到一分钟就不充了,笔记本上 充电的灯 在不充电的时候不亮,充电的时候就会亮。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还是适配器的问题?以前一直能正常充满到百分之100,之后就充到百分之70就不充,再之后就到百分之30,之后再充到百分之7就不充,现在到百分之0了,都不充电,用电池能正常开机,放电。就是不充电。电池电量为0的时候,测试有10左右的电压。

网友:
可能是检测电路的问题

网友:
电池用多久了换过没有,除了电池坏要么就是适配器及主板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换确定好的电池,原装电源,用BatteryMon看电池信息,并检测充电过程...

确认电池好,原装电源,第一位BQ24701+充电管+电池保隔P管),过来就是BIOS和IO,还有电池口温度线,SMB_CLK,SMB_DATA线到IO的断线........飞到IO,或飞的第二电池口,原线割断,  电池+极用粗线飞啊!

网友:
接通电源后,不开机,测笔记本电池接口(不是电池),最高的电压只有3.3V,不知到正不正常,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多少?

网友:
没有好电池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了电池后,可以正常充电,不过网上说过,是不是要对电池管理芯片重写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