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个路由,设出来的怪异事!

楼主(2011-07-24):
    客户要我上门装个无线路由器,到了客户家发现原有个有线路由器。因为总共只有两台电脑,一台是台式机,另一台是IPAD,于是我断电取下后想直接更换成无线的,客户才说原路由也要用,因为里面有周一到周日每天可以不同时间段限制网速的功能,要来约束小孩不能取下。
    好吧,重新装上后,我再将无线的路由接入到有线路由上,用本人的笔记本测试后可以正常使用,接上IPAD也能使用。客户说现在还不到点,怎么她的台式电脑有网络可上了(原先设定为某个时间点后才有网络,可现在离那个时间点还差半小时)?
    我解释没设置是不会改变设置的。可客户无论如何不信。好吧,我说我帮你重置下,根据路由器上的提示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是进不了路由器设置界面。试了好几个常用的密码仍然无法进入,对客户说你把路由器的用户名和密码告诉我吧,我帮你重新。可是客户翻了半天的记录本也找不到,说是上个设置的维修人员没有告诉他!用了多个密码都无法进入,只能复位路由器了。
    问题就是一复位路由器,竟然设好宽带帐号和密码后网络非常的慢,有时竟然还不能上网!用我的路由器后来也一样,改用宽带拔号也一样了。当然我自己带了笔记本去,试了也一样,所以跟客人解释可能是电信方面有问题,叫她找人来查一下。因为是晚上了,也差不多过去了两个小时,我说明天再过来看一下。也希望电信那边一晚网络能恢复正常。
    第二天早上去了试了网络还是不行,叫客户找电信再说。
    下午,客户打电话给我,说是电信的帮她检查了没问题是我没设好。我反问她,如果没问题,那为何网络那么慢?客户就说不懂,反正是电信的来帮她在电脑上调了几下就好了(我估计是调了半工10M之类)。电信的还说路由器不关他们的事,所以不调。我说可以,我帮你调好。好笑的事,这个客户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打电话给我的原因。她说,她找了原来卖路由器的那位,也说是设置的那位。那位同行说路由器坏了,要拿回去检测。
    我听出来了,很不爽,就问她,你为何不让这个人在你家用其它电脑试试?客户说这个同行没有带电脑来,所以没办法。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帮你把路由器搞坏了?你要说赔,你就明说,你也不要让他检测,我可以测试给你看。我也火了,语气也提高了质问她,为何别人说什么你都信,我说什么你都不信?你不信我就不要找我。
    接下来的就是以下这些内容了:
    客户说那位同行说再接个无线由器是不需要调原来那个路由的(我KAO,谁不知道,要不是因为说没到时间段可以上网我会去调?)。路由器在客户家调不好了,要拿去检测,客户问我是不是真的坏了,如果坏了要怎么办(说得白了,我还听不出来的话我混个毛呀,我知道是好的,所以答应如果真的坏了就赔一个,前提是我要检查这个路由器)
    最后,客户再也没有打过电话给我了,我也知道损失了一个客户。没办法,运气不好只能怪老天了。
    不知有没有和我相同经历的同行,说一下,为何重设下路由器,所有的上网方式都会很慢,很慢?

网友:
你给他装一个p2p就好了嘛 何必那么设置了 个人观点

网友(点评):
你不是客户,所以你不懂她的相法。还有P2P不是一个好用的软件!

网友:
如果是用你电脑单线拨号上网还是很慢,那就是电信的问题了。(楼主自己的电脑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直接排除病毒和系统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的观点就是,如果电信没问题,你就不要在电脑上进行除账号密码外的任何设置!否则,电信网络就是有问题!

网友A:
加无线路由是无需设置原来的路路由的,只需要看一下原来 的路由IP就可以了,把无线路由的IP设置为原来路由的IP段就可以了,如果原来的路由是192.168.1.1,你只需要把IP设为192.168.1.254或其它,连接的时候直接接LAN口,把路由当交换机或AP用,这样就不会赖到你这来了

网友(点评):
你也是正式维客级的,看个帖子都不认真?而且你的设置方法是有问题的你知道不?!

网友:
没事别老复位路由器,既然有人故意给加了密码,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网友:
你以为我愿意呀!客户说程序错乱是我搞乱的,我不想办法重新设置,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扯皮还是争论?

网友:
这样的事是有的  不是说你用什么方法 就能彻底避免    我们这边做维修的原则是    自己问心无愧  至于客户误解  那也没办法

网友:
不经历挫折    怎么会成长    吸取教训吧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无线路由是无需设置原来的路路由的,只需要看一下原来 的路由IP就可以了,把无线路由的IP设置为原来路由的 ...

仁者见仁,说多无谓

网友B:
楼主!我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不过当时那客户比你的这客户号说多了,问题是我回到公司问同事是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说设置DI看看  我第2天就去设置了  一切就正常了!可能你的应该真的是电信问题的吧

网友:
我遇到到一个网速变慢的,电话分机坏了会影响网速,不过修了15年就碰到过一次

网友(点评):
这个倒没遇到过,现在都有点怕调试路由器了。有阴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过你这样的经历,不过当时那客户比你的这客户号说多了,问题是我回到公司问同事是什么问题的时候 ...

所以我的想法就是想知道我是“死”在哪了,下次就不会再犯这个错了。

网友:
呵呵,有的客户就是这样,有问题就问你,东西坏了也找你

网友:
上次我重新设置了下路由器就不好上网了。。。。纠结      后来换了一个T-P的就可以用了。。什么情况?那个路由器我的师傅也看了来了个路由器的鸟问题。。。

网友C:
我设了个路由器,不能3台电脑同时上,否则断线。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设了个路由器,不能3台电脑同时上,否则断线。怎么办。

先确认是不是路由器的事,恢复出厂设置后只设PPPOE或是其它模式,如果还会断线,请两台两台电脑试上网。如果不存在某台电脑在就一定会断线的情况,那可以换个路由器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