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1.8VSUS电感无电压维修过程

楼主(2011-07-24):
今天修到了一片板1.8VSUS电感无电压,具体情况是这样,首先板通电后电流显示0.156左右不动了,测电压只有3VPCU5VPCU电感上电压出来了,另外3VSUS3V_S5两个电压也出来了。其它电压均不出来。即然3VSUS5VPCU出来了,那么TI51116的条件也就满足了。怀疑芯片本身有问题,于是换了一个TI51116.换后其它电压出来了但1.8VSUS还是没有,这里没太弄明白为什么1.8V电压没出来其它电压到出来了,又接着查TI51116的条件,发现供电上的0欧电阻坏,换后OK

网友:
够简单的奥,

网友:
是5116坏了之后把保险电阻也烧坏了。这个5116能管这么多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