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V30问题

楼主(2011-07-24):
    经常性第一次开机不显,电流在1.2A左右,如果正常开机了,电流应该在1.6A。另外,如果开机了,会卡在XP进度条那儿。但是如果能进系统了,跑3D mark01几遍都没问题。
    这会是哪儿的故障?因为能显,所以不太敢下手。

网友:
裸板试试能开机吗南桥多数

网友:
查看外围电路吧

网友:
清华同方的机器还是比较难搞的。

网友:
内存之类的接触良好的话找找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