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块板怎么回事,HP 6510B

楼主(2011-07-24):
开机后屏幕显示如下,先说明屏是好的!

系统自检界面

这张是在BIOS界面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先要排除屏线,基本显卡问题可能较大

网友:
这个机子是集显的吧,先加焊下

网友:
965GM的芯片组,屏和屏线都是好的!

网友:
HP的机子先做下显卡看看

网友:
因該是顯卡芯片或顯存的續焊,用手分別壓顯卡芯片,顯存。

网友:
我看是显存的故障可以丛植

网友:
965GM哪有显存啊

网友:
显卡可能没有问题哦。。问题还是在显卡到屏之前的东西啦,个人感觉屏的问题大一些。显卡出这个问题的没见过。

网友:
注意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