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N78开机针无电压

楼主(2011-07-24):
一块N78单桥板不触发,量开机针没电压,跑线路一端连一个电阻接地,另一端接IO的68脚.无其它接5VSB或3VSB的连线.本人新手理解为触发前IO的68脚应为高电平,即应该有5VSB或3VSB接在开机针或IO的68脚拉高68脚电压,当开关按下时与地短接拉底68脚电压.不知道是不是理解有问题,望大家能指导一下.IO的68脚待机高电平怎么来的!

网友:
ATX第9脚吧

网友:
IO是啥型号?

网友:
io为83627吧,68-67-73-72     68脚是低高低触发的 ,你是不是跑错了

网友:
具体板型号是T-N78SGM,我把开机针都拆了,应该跑对了呀!哪位手上有没有这个板或图纸的呀?在此拜求.

网友:
这种板子我遇到的大多数是桥挂了的,什么狂闪 不触发 触发后掉电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