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怎么修

楼主(2011-07-24):
显示器被雷击黑屏,指示灯闪,无显示。有12v和5v,怎么办

网友:
电源输出正常 就是驱动板或程序坏了。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灯管试试,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见义没有电子基础的话找维修店吧。

网友:
驱动板吧,,查驱动板,,

网友:
电源板是好的了,外接看高压板是不是好的。如果好的话就是驱动板和屏这两个问题了。

网友:
驅動版那邊看看使否有輸出ON/OFF電壓!!
在看看5V跟3V的電壓使否正常摟!!
有指示燈亮起的話電源板部分應該是正常!!
偏向驅動板看看!!

网友:
雷击故障范围相对广些,先看看高压板吧

网友:
小小白路过,学习中

网友:
我也赞同先看高压部份再看驱动板和屏电路

网友:
我也赞同先看高压部份再看驱动板

网友:
换块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