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36 好像是BIOS坏了:unable to load bios image from external rom

楼主(2011-07-24):
unable to load bios image from external rom
无法从外部ROM载入BIOS映像
开机就自动进BIOS,显示无法从外部ROM载入BIOS映像
,翻译出来就是无法从外部ROM载入BIOS映像。显示后自动跳到进系统画面,进了桌面后,有点像键盘按键短路一样,鼠标点哪都自动跳掉,点文件就自动打开成属性,拆 了键盘还是一样。应该是BIOS程序乱了吧,请大家确定下,我没编程器

网友:
应该不是  我没遇到过  但我想应该不要是BIOS的问题  纯属直觉

网友:
不是BIOS问题  你放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