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充电2分钟自动切断电源,维修过程经典,有过程

楼主(2011-07-24):
联想F41充电2分钟自动切断电源,电池放电直到电池的电放尽. 外地发来的联想F41故障现象为单用电源或单用电池笔记本电脑一切正常,当同时装上电池和接上电源,充电2分钟后自将电源切断,由电池放电.据同行讲客户送来就是这样的现象,由于单用电源或电池一切正常,所以不敢乱动,担心将故障扩大,最后不好给客户交待,所以将此笔记本电脑发到我们这里来了。象这样的故障在维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加谨慎,必须要找准,判断好故障,才动手,因为客户给我们的时候笔记本电脑单用电源或电池都能正常使用,如果在维修的时候,不小心失误,或者误判故障,都可能将笔记本电脑故障扩大,引起笔记本电脑加电不显或不加电,客户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果不能还原故障的话,我们维修商就需要赔主板给客户了。
  根据故障现象我们可以看出,由于单用电源或电池,笔记本电脑都能正常使用,所以笔记本电脑上的供电系统和信号系统,及液晶屏部分都正常,而充电的过程中切断电源这说明与充放电管理电路,保护隔离电路有关。
  静态下,我们检查了充放电管理电路的充电芯片和充电MOS管,以及保护隔离电路中的电子元件都正常,主板上其它的关键测试点都正常;接下来我们用裸板,接上电池,然后接上可调电源测试,从电流表的指针反应出的电流,1A左右,可以看出已经在为电池充电,此时测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公共点电压为18V左右,大约2分钟左右,电流表指针到0A,说明此时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已经切断了保护隔离电路的输入,此时用万用表测量,PQ10的输入端18V左右,而D极输出端为12V左右,很明显D极的12V左右的电压是由电池放电过来的,再测PQ10的G极的电压为18V左右,正常应该为3V左右的电压。看来问题找到了就是充电的过程中,负责控制PQ10 G的电路出了故障,而引起的充电截止,自动切断电适配器的输入的电压,由电池放电。

  从电路图里我们可以看出来,PQ10的G极的电压,正常情况是由PR45和PR66串联,经过开关管PQ17接地来实现分压,才能满足PQ10 G极的导通电压,换句话说可以通过控制PQ17的导通或截止,从而实现控制PQ10的导到或截止。从电路图可以看出来PQ17的G极受控于ACON信号和ACOFF信号(因为当ACOFF为高电平的时候可以使PQ48导通而把PQ17的G极接低成电平)。ACOFF信号中文意思就是交流电关闭的意思,在这里特此电源适配器的输入。而追查ACOFF信号最终来自超级IO。再次加电测试,当充电的时候,PQ17的G极的电压为3.3V,ACOFF信号为低电平,当停止充电截止电源适配器输入的时候,PQ17的G极的电压为0V,而ACOFF为3.3V。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故障的原因应该是超级IO的内部对电源和电池管理部分电路模块有故障,由于此机器单用电源适配或单用电池一切正常,而我们手上没有与此机器相同的 KB926QFA1超级IO。
    没有相同的超级IO这个故障我们就修不了吗?维修的最高境界就是当没有相同配件的时候可以通过改电路来修复故障,根据此电路的引起的故障的原因是超级IO内部局部电路引起的,而又不影响其它的功能使用,而IO的这个模块的故障,最终通过控制PQ48来实现切断了电源适配器的输入,我们不能修IO内部的模块,但是可以通过去除PQ48,从而去除了这个模块对电路的影响。用热风枪去除了PQ48之后,重新接上电源测试,充电正常,且不再自动切断电源。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最后一个看似很复杂难下手的故障,我们通过去除一个三脚的MOS管PQ48就排除了,我们的成本是零,而我们创造的价值就是将一台有故障的笔记本电脑恢复正常,当然不同的客户所收到的维修费是不一样。而此故障的解决关键是通过电路分析和故障诊断定位和修改电路,这是很多从事笔记本电脑维修的朋友都想掌握的,因为在实际维修中靠维修经验还是会有20-30%的故障是不能修复,对于刚过保,新的机器我们是没有任何经验而言,必须要靠工厂的电路图分析,和实际测量关键测试点来确定故障;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全面系统的掌握笔记本电脑的供电和信号方面的技术知识,各个电路关键测试点,维修工具的使用技巧,对于刚入门或者是想提高的朋友来说选择好的培训机构,或选择好的老师是成功的关键。

)8F41.pdf

联想F41

网友(点评):
此法固然可行,不过会一直在充电吧,KB926便宜得很

网友:
...............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搞懂

小修本本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认真的看过去了  感觉楼主真的很牛  分析很到位

网友:
楼主好经验啊,谢谢分享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PQ48去掉后,PQ17不受控制,PQ10的G极就一直受到一个电平控制,要么一直低,要么一直高,这样的话,PQ10还能正常起到它的作用嘛?

网友:
广告成份居多啊。。。。直接换个EC不就行了。你这样如果到时候充电部分出现故障会引起更多的问题。EC监控了充电的全部过程,“最终通过控制PQ48来实现切断了电源适配器的输入”这个保护功能被你去掉了。。。

网友:
楼上说我广告? 你自己看图纸呀!这个是我的维修经验你可以不参考,我这边测试没问题,或者你不相信你下次修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下

网友:
你太牛了崇拜啊

网友:
是PR46和PR55串联  但PQ48去掉后 保护可能就不好了

网友:
楼主说的境界确实是很多人都做不的啊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判断的很准确

网友:
去除PQ48当DC电源电压过低或过高时,会保护吗?不出意外当然好,出点就不然了,机器烧起火都有可能,呵呵。
还有,你把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接上,适配器不接交流电,电池电压会不会串到适配器内部呢?

网友:
把那个去掉 电池会不会冲暴啊

网友:
有没有哪个高手给透彻分析下,到底是行还是不行,如果行广告做的也值了,如果不行要误人子北了,哈哈!以目前我的功力,基本可以肯定地说,过程都有点看不懂。

网友:
去掉了它,EC还能够 调节充电的模式吗?搞不懂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到位啊

网友:
好像是招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