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几台:打雷上不了网的,一般是网桥坏

楼主(2011-07-24):
关键是进系统时能认网卡驱动哦。
上不了网
kernxn
这现象网桥问题都较多。。

网友:
哈哈运气不好.可能是把网络变压器击坏了网卡没事吧
同意楼主:
5.0
kernxn
同意楼主:

网友:
是的。今天又修了两台,是网卡苡片坏的。

网友:
我运气不好,修了俩都是网卡和网络变压器坏的,关键网络变压器没找到换的,唉
xmlayxf123
网桥针脚大小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之前碰到几例,防雷器(隔离器)和750电阻基本都会挂掉,网卡能认到但不一定没关系。

网友:
南桥 防雷芯片一类的 关注一下

网友:
有接过雷打坏的机子,有些能识别网卡,能发出数据就是无法收到数据,还网卡芯片现象一样,再换网桥后OK

网友:
相比这下我运气就太差了,这两天修了两个雷击的,一个也没修好啊,换了网卡,南桥,EC,甚至时钟芯片,还是不亮啊,我快吐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