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色高温胶带绝缘吗?

楼主(2011-07-24):
弱弱的问一句,确实不知道。请明白的告诉我,拒绝人身攻击哦

网友(点评):
绝缘的.一般麦拉脱胶了我就用高温胶带贴

网友:
这个是肯定的啦。。

网友:
你细心点可以看到笔记本板上经常会贴啊

网友:
你这是在骗分吧楼主 万用表打一下也知道啊

网友(点评):
万用表怎么行,,因为要测量它的耐压的,,用摇表是可以的,,,

网友:
绝缘还要测什么耐压啊?  直接打一下通不通不就是了

网友A:
绝缘不好,不等于电阻为零呀。绝缘也得看什么情况下,直流20V 下绝缘不等于220V 下也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缘不好,不等于电阻为零呀。绝缘也得看什么情况下,直流20V 下绝缘不等于220V 下也绝缘。

兄弟你想太多了吧,那东西一看就是塑料的 肯定绝缘啊 高压下还绝不绝就不知道了 去高压电绕两圈实验实验- -

网友:
和一般的胶布差不多,是绝缘的

网友:
可以看说明书或材料说明,有一点化学常识的就知道是绝缘的!

网友:
你用兆欧表打一下就知道 了呀,,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
绝缘的,耐高温。

网友:
绝缘的 数码相机上也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