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7-24):
两台电脑上网,但一会儿就掉线!路由器换过两个新的,其中一台电脑重装过系统,另外一台没有重装系统!网卡全部都换过!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网速跟的上吗 考虑是外线的问题,掉线的时候看一下猫 的指示灯 有没有不正常,DSL灯有没有长亮,如果DSL灯不长亮,那证明是外线问题

网友: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但我的路由器很垃圾 我换了个行货就KO了

网友:
路由会引起,但也会有其他的,你看下你的网线接口是不是生锈 了 脏了 接触不良导致的。

网友:
有些地方的网络商搞鬼。问了都说是你电脑问题

网友(2011-09-02):
只连接一台电脑到路由器,看看还掉线不,如果还是如此,换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