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945PL天尊版开机正常,,只要接上SATA就开不来机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1-07-24):
神舟945主板接上SATA就没显示是什么问题呀。。。。。很少遇到呀、。SATA电压也正常呀。。。。谁修过这样的主板呀。。。。请教一下呀。。

网友:
接sata之后开不了机还是开机不亮?换线换口换硬盘试。

网友:
能开机,没显示。。什么都换了,,,肯定是主板问题。。。其他的问题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呀、、

网友:
硬盘供电心片换

网友:
南桥问题
945 的主板 那种南桥很容易坏

网友:
SATA  连的元件没有几个   要么把那几耦合电容干掉  要么重做南桥  或者更换南桥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我就是怕南桥问题呀。。。我晕哟。。。。。换南桥的话。。。客户可能不会换的哟,,,,郁闷。。

网友:
我修过,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换南桥不如加一块sata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