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电压跳动

楼主(2011-07-24):
原来电源IC是gm0565r和整流桥烧了,换上DM0465R和桥堆后电压会跳动,电源IC附近各脚电压也会跳动,换了光耦和所有次级输出电容故障还是一样,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呢,查了很就没查出来

网友:
电路中有没有TL431?有的话先换一个。

网友:
查ZD831,832是否正常

网友:
那就有可能负载出问题了 只能分别断开5v 12v 接入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
DM0465R是不能直接代换GM0565R的吧!要代可能要改电路!反正我用DM0565R代换GM0565R是点不亮的!

网友:
GM和DM两种型号的 有一种5脚要悬空 具体那一种 没记住 不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