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urf365内存显卡不过检修

楼主(2011-07-24):
客户送来了十几块同样的g-surf365主板, 有不过内存。插显卡滴滴滴不显示,
开始检测,A14没有短路,usb阻值没有异常,vcore对地没有短路,于是上了AM2的cpu,内存,诊断卡跑D4,也不报警就停留在这里不动了,插上speak喇叭也不报警。由于有同样的板子换了bios还是一样,静下心来量电压,主供电1.8v电压正常负载电压0.9v正常,SPD电压3.3v正常,119。,120系统总线不正常,119电压3.3v正常,120脚电压为0V。查点位

120脚经过一个272的排阻经南桥,找了个272的排阻换上,120脚电压3.3v出来了,插上内存,显卡再次点亮显示器。还有一块也是这样,测试SPD238脚电压为0v,SPD是有电源橙色线直接提供的,打橙色线与238不通,怀疑有断线,从238脚飞了跟线直通电源的橙色线,再量SPD电压出来了,插上设备全部通过,还有一块板子能跑过26插上显卡滴滴滴连续十几声报警不显示,问了饼哥,饼哥叫我查显卡供电时钟复位,对照打值卡测试没有问题,由于是单桥主板一切都是由北桥管理,放到BGA加焊了桥,十几分钟过后,插上显卡又再一次点亮显示器

网友:
真狠,这都能修。

网友:
老大。。你这点位图那里收集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