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器 招雷劈 都来瞅瞅

楼主(2011-07-24):
21寸彩色监视器,招雷劈了下,二修,电源部分烧黑了,感觉像是彩电的电源,先上图,不会画,只会拍照片。其中Q602、603已经烧毁,均为A733(不知是原来的还是一休哥换的)。Q601(也就是电源管)被换成D2498,不知道原型号是什么,Q604被换上C1815倒是没有被烧坏。精通这个电路的高手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
挺严重啊 。没办法

网友:
Q602.603肯定不都是A733,那是一个PNP和一个NPN三极管,用A1015和C1815代替,Q601用7N60应该没问题,或者用10N60,机器不难修,别听二楼吓唬你。

网友:
大显示器里面的管子貌似是成对用的,同意二楼意见

网友A:
用的哪个电源芯片?

网友B:
首先感谢这位兄弟!我也感觉那两个三极管不是一样的,但是Q601,我记得彩电的电源用的就是三极管而不是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哪个电源芯片?

没有芯片,就是三个三极管

网友:
去找张图来看下啊。

网友:
你找个彩电的电路图看看,,,找个类是的就可以了,并不要找一模一样的,,,,电源部分都差不多的!!!,,有些电视机开关电源也有用N沟道MOS管的!不过好像是配的IC来驱动的,,,分立元件应是三极管的!!如果用MOS管的话,,应当G极一般都是个稳压管,和 一个下拉10K左右的电阻,,三极管B极应当是没有稳压二极管的!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电源电路部分 跟彩电的电路是一样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没有芯片,不好说其外围电路

网友:
最好还是找到相关的图纸。瞎碰,也不是不能成功,关键是很难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感谢这位兄弟!我也感觉那两个三极管不是一样的,但是Q601,我记得彩电的电源用的就是三极管而不是场管 ...

修很多显示器了,还真没有发现用三极管做开关管的,当然,彩电的频率低,用三极管没问题,你如果注意的话可以知道,高清电视的开关管都是场管。

网友(点评):
早期的彩显有用三极管的,但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