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JOYBOOK S52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1-07-24):
当按下开关时pc97551有发出DNBSWON# D5的1脚有高低电平跳变  可是D5的2脚始终是0v什么原因 啊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查触发前的供电是否满足  如果前面的条件不满足 怎么会有后面的动作了

网友A:
这种机子重写BIOS一般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重写BIOS一般会好

我是想知道那一端问什么没有电压

网友:
没有写清楚看不懂你说的

网友:
刷了个bios触发了   可是现在还不复位   还在维修中 郁闷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想问大家   现在刷完BIOS触发了  可是看测试卡还没复位    我测得VHCORE是1.26v     IMVP_PWRGD是3.3v  CPURST#是0.19v   感觉这个不正常      我想问一下测这几个信号时 是不是应该  比如说用万用表测得3.3v-0v-3.3v这样才算有信号发出   如果开始就3.3v不跳变 是不是就没有信号发出   我是新手  请大家说说   再次多谢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明基T31的机器,97551 2脚无电压,一直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最后还是没修   人家 客户取走了

网友B(2011-08-27):
楼主一这机器的BIOS  发一下出来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这机器的BIOS  发一下出来把

网友:
已经在别处下了 谢谢啦

网友:
D5 2脚一直为低说明南桥方面问题,没有供电或少一路供电、没有复位等都会这样。

网友:
这款机修过两台不触发是BIOS坏。

网友:
顶个,手上有一台,准备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