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1温度很高

楼主(2011-07-24):
哪位大侠有些到过此种问题。只要一看电影CPU的温度就是极高,能够达到90度,吓人啊。正常看一些温度倒是没有问题,本人怀疑是温控芯片出了问题|!呵呵,求解中!

网友(点评):
楼主裸机试上,看实际温度大概多少,代换CPU,看看,

网友:
散热片能导热不?风扇转得正常不?

网友:
检查风扇,和导热管是否正常

网友:
赞成二楼的说法。

网友:
先查散热   像是常见的散热不良现象

网友:
CPU过流也会引起散热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问题,CPU加点硅膏就好了,前题是风扇正常散热管CPU接触散热片正常

网友:
我想应该为散热问题,有些风扇要拆下来,里边那里堵住了,外边看不到的。

网友:
没啥吧,我的F31温度也很高的,还没死,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