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宽屏集显 不触发

楼主(2011-07-24):
一台 T61 宽屏 集显  GM965
二修的 机器,
听说上次修了好久了, 原先故障 是不开机

拿来,开机测试, 开10次 有几次能开 有几次不能开, 打开了也是 0192  ,
  拆开看看, 发现 除了 BIOS 芯片动过,其他没有动过,
故障根本没有解决,反而被刷BIOS 刷个 0192 出来,

不开机的时候 电流到 0.7 -0.6 之间 跳动几下,不掉电, (裸板)
    随 直接换了 北桥,
本来想 先 加焊下的,但有胶,爆锡 没有办法, 心想 反正 集成北桥 换一片 来的 比较 妥当,

谁知道 换好后, 成了 不触发,
情况 是 刚插电 有 0.07X 的 电流,然后掉到 0.004  就是 只剩 VCC3SW 了

查:各路无短路, 插上瞬间  待机 4个 M 电压 都有的  3 5 1.8 1.05
  然后就没有了,

觉得 南桥 是不是 被我 做的 时候 干的 有点 爆锡, 但看了半天没有,我贴 了 锡箔的,

看 3 5 V  供电  的 控制信号  3 ,5 ON  高   -SHDN  高      -SKIP    ( S3 过来的) 是 低

高手 给我分析下 ,什么情况

网友:
这款机器拔掉CMOS电池,插上电源是自动开机的。你这种情况肯定是北桥没做好造成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