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方正FH980-ji无图像,不开机,改高压条维修全过程,求屏程序。。

楼主(2011-07-24):
方正FH980-ji无图像,不开机。
打开机壳后发现驱动板被烧坏,如图:
查电源部分有12V。5V输出,于是直接更换通用驱动板,乐华2270驱动板结果效果不好,又换乐华2025换了多种程序效果仍一般,
屏上有明显的坚纹感觉没那么清晰,屏为上广电的如图:
还发现屏电路板有一电阻被烧坏不知道是哪个型号,搞了个220换上去。
所以请教各位大侠,这个电阻是多大,在这里重要不?坚纹是这里引起的还是屏程序问题?如有此屏程序请传一个谢谢。
到这里此显示器还没修好,开机平均5分左右,黑屏,刚开始怀凝灯管,结果每根灯管测得电流都差不多,后来发现高压板上PWM发热量很大,又看不清型号,于是直接换了一高压条上去,还是没点亮,
仔细观察发现此高压条上有一78L,12V电压到这儿被降低了,短接后故障排除。如图:
本人学修不久还忘大侠们多多指教,希望像我一样的新手看了能有点启发。。。

网友:
你这样修不感到麻烦吗,,

网友(点评):
没有建设性的话吗?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屏上的电阻是0欧 屏地与外壳地 此处没有也沒关系 其余螺丝处有的

网友:
最终还是不需要程序搞定了,也是一点经验啊

网友:
没有修过  学习一下

网友:
短接  万一烧坏了别的东西可咋办啊

网友A:
像这种我一般都用电源板跟驱直接试的

网友B:
请问78L是个电感还是三极管(二极管)???????????

网友:
我还没有学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78L是个电感还是三极管(二极管)???????????

78L我估计是78系列的三端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我一般都用电源板跟驱直接试的

如78L05 ,78L09,78L12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78L是个电感还是三极管(二极管)???????????

78L我估计是78系列的三端稳压器。如78L05 ,78L09,78L12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12V输入,78L不短接后面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噢  学习了 谢谢

网友C:
78l就是78l05三端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78l就是78l05三端稳压器

你那个板上的应该是78L12吧,否员你就不会说不短接它就不工作了哦

网友:
78L输入输出端短接,这样做非常危险。

网友:
随便短接不太好吧,厂家不会无缘无故加个东东上去的

网友:
78L在这里主要是提供大于12V应该说是15V-20V,降压用,这里输入只有12V所以不用它了,短接相当于去掉他,没用他了。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同意12楼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