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张很漂亮的蓝宝石HD4870,不认卡故障求助

楼主(2011-07-24):
如题,这卡各电压都有,16对电容测得二极体值也是一致的,地址线也是一致,复位、时钟均没有开路,晶振的4脚有波形100M。
奇怪的是显存供电有两组独立的,一组对地阻值为98.2,另一组却为14.3,相差这么多,但是通电时两组同样都是输出1.46V的电压,核心供电1.14V。
上图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故障为不认卡,用PCI卡进去也无法找到核心!!

网友:
在PCI收的?没接触过这么高端的卡,帮顶。

网友:
多半是主芯片坏,用BGA压下看看

网友:
芯片已经拆下,打算重植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一片没有修好

网友:
核心问题   我手上好几块4850 4870   核心 BIOS  都可以认到  就是不显   PCI卡带进系统也可以认到    最后更换核心OK

网友:
手上还有个好的4870核心   哪位朋友有坏核心 PCB  好的  可以出给我

网友:
阻值正常,,电压都正常,(除了bios芯片电源引脚标反),
这卡其实很好修,
1,HD4800的gpu很耐操,很难吹坏,(压破核心除外
2,如显存有问题很容易查,打阻值就能很方便打出有问题的线,(这卡pcb走线数据线设置了tp测试点)
   问题线还可以划断,打各边阻值,可以判断改线的问题是核心掉线还是显存掉线
3,该卡数字供电电源很皮实可靠,集成MOS管损很难损坏(人为原因除外),个别坏电源的,换一片主控IC 1165MF 立好。
4,该卡的通病是公版散热设计不佳(还有bios优化佳原因),导致卡温过高,温度差巨大,频繁这样子持续使用一段,,BGA出现脱焊。

在有经验的大侠手里很好修。补焊或重植GPU,10片能修好8片。

网友:
我有一张DH 4870 X2   要么??呵呵~~~

网友:
帮忙顶一下。卡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