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210花屏

楼主(2011-07-24):
这机子用电池开机好好的,开到桌面上会变成好淡的颜色,花的,插上适配器就好好的本来想截个图上来的,可是截的图却是很正常的效果。有哪位大侠知道见过类似的问题的说下

网友:
时钟芯片 看下

网友:
你遇见过这个问题,换时钟解决的是吗》?

网友:
我遇到过 进系统局部轻微花一点  换了三片屏 效果各不相同。 最后加焊了时钟芯片就好了。

网友:
时钟芯片是哪个?

网友:
我那是20针的屏,说不上来,就是像显卡驱动没打一样缺色什么的,比如深蓝色会变得很淡的淡蓝色,基本上什么颜色都会变淡,淡得看不清楚

网友:
我认为还是显卡驱动或者电池供电有问题

网友:
用电池供电   看外接显示效果